自定义G代码宏程序怎么编写,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18-09-16):
我想把一个红用G代码代替例如G71的格式,宏程序编的有参数也会该,就是不知道宏程序里面怎么弄

网友A:
嘛意思?

是想编辑使用宏程序代替循环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嘛意思?

是想编辑使用宏程序代替循环指令?

我想用个G指令代替宏程序,和G71格式 的    ,G71不就是宏程序编写的循环指令吗。

网友:
看系统手册

网友:
看看G65指令,可以编辑一个宏子程序,通过更改主程序的赋值,就可以达到楼主要求的尺寸变化,不过,宏程序编写时需要注意的条件有很多,所以很麻烦

网友:
|AAAAAAAAC发表于 09-16 20:30
我想用个G指令代替宏程序,和G71格式 的    ,G71不就是宏程序编写的循环指令吗。

应该不可以吧,G71这样的模态加工指令是系统出厂时编写好的,你想自定义G代码是系统禁止的,你可以试着跟厂家沟通,通过改变系统参数来达到你想要的自定义G代码

网友:
把要求说一下,要达到什么效果,何种动作。

网友:
用G65指令编辑宏程序,再在参数设定G码对应程序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