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问题

楼主(2018-09-16):
图一是在论坛里看到前辈关于直线滑台设计的讨论(http://www.cmiw.cn/thread-385546-1-1.html),里面说到两端定位可以用定位挡块,可是具体要怎么实现呢。因为当物件碰到挡块时,电机应该还在转动,这样挡块定位才有效果,可是这样不会憋死电机吗?我能想到的办法是物料在丝杆螺母上是可以活动的,通过弹簧与丝杆螺母做一定的定位,这样当物料碰到挡块定位后,即使电机还有一点转动,也只是压缩丝杆螺母与物料间的弹簧。不知有没有简单的设计方法?
图二说的关电开关是那种?是图三这种吗?可是感觉这种检测的精度也不可能高,估计1mm都没有,它射出来的光点直径都有几mm了,怎么能用于定位?

网友:
可以加限位开关  接触后立即断电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用接近开关,调整接近开关,检测到物料之后,电机停止,然后靠惯性让物流运行到位。估计需要很多次调整。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图示这种形式。当放物料的螺母到达行程终点,电机还在旋转,此时弹簧开始压缩,需要检测弹簧的受力信号来控制电机停机。这个方式没有使用光点开关直接检测挡板到行程终点的距离信号,控制电机停机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图示这种形式。当放物料的螺母到达行程终点,电机还在旋转,此时弹簧开始压缩,需要检测弹簧的 ...

我看见过一些光电开关射出来的是光斑,一开始也没留意这个问题,它是每次物料检测到光斑的某个位置(边缘或者光斑重点)就有相应信号吗?对于重复定位(精度0.1mm)有影响吗?

网友:
看了下 原贴,使用的是步进电机啊

网友:
定位的光电常用的是OMRON的E2E-SX671 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