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的螺柱为什么用10的孔焊接啊?

楼主(2018-09-16):
不应该是12 的孔吗?

网友:
不按套路画图!几个10的图形看起来不一致,胡彪的事!

网友(点评):
还是胡花的事?

网友:
要将相关的零件拿来一起看,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特怕看别人的图,因为自己本事不够,火候差太多了。

我想先跟楼主学学,这图有哪里不对?为什么?

网友:
没太理解楼主的意思,还是增加一些描述的语言吧

网友:
这样是在10个的孔里焊接,不会凸出来。

这东西不是啥精细东西,咋来都行,画图的都是随便一来,不用过度解读。

如果精细,攻丝后旋合,或者螺杆车出10个的台阶,这才能有个垂直度。

网友:
M12×1.5的螺柱能穿过直径为10的孔?画图的是天才?

网友A:
这个倒也可以干,塞焊,不过要被工人骂死,不如12,插进去一般焊,方便并且精度高,我想一般人都会用12,画这图的肯定不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也可以干,塞焊,不过要被工人骂死,不如12,插进去一般焊,方便并且精度高,我想一般人都会用12,画 ...

只怕螺柱端头要加工的...又偷懒不出零件图

网友:
看看五金手册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焊接的螺柱采用的是非标定位的螺栓焊零件。

网友:
M12的螺柱倒角以后,正好能栽进去一点,和孔接触。即可以定位,也有角焊缝。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