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可否用旋转运动形式去吸取薄膜?

楼主(2018-09-16):
我看一般情况下真空吸盘靠气缸垂直去吸取物料,直上直下的。
我想用旋转摆动气缸,把吸盘的90°或180°旋转到薄膜,然后向上吸取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摆动气缸精度没有那么高,一般需要硬限位卡位置。你这样的机构不就是上边摆动气缸,下边吸取气缸,这样的机构精度就要弄好,要不然位置会有偏差

网友:
给料式的吸袋不就90°么,有啥不可以的

网友:
建议楼面选用转台气缸,可以实现这个动作。

网友(2018-11-12):
完全没问题,只要精度能达到,精度不可以选择电动旋转台

网友(2019-03-12):
气动开关永磁类产品,磁性开闭周期小于1S,气源仅用于磁性开闭,吸附后无能量消耗,方便与机器人集成,亦斐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