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水罐的壁厚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17):
水罐高H1600,直径D600,材质不锈钢304!!我试用材料力学中的弯曲系数的计算好像不对!!请大家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
不用算了,用5个厚吧。

网友:
设计压力多少,你要计算哪些强度

楼主:
假设罐子盛满水,它承受的静压力P=F/S,得出F=P*S!P=密度*重量*高度!机械设计手册应该有304强度许用应力!我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B:
要么查手册,详细点的,要么做仿真,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算了,用5个厚吧。

5MM?请问怎样的来的??这个要准确啊!!我怕错了,毕竟刚刚毕业出来报道!!!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查手册,详细点的,要么做仿真,分析一下

我也想借鉴普通水桶的算法!!但是没有找到类似的!仿真分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每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寻求更好的方法!所以向大家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5MM?请问怎样的来的??这个要准确啊!!我怕错了,毕竟刚刚毕业出来报道!!!非常感谢

碳钢我们都是用6个的,最小也是6个的。
算的时候就是pd/2许用应力*0.85然后加上C,但是前面那一大堆算出来的数字比较小,最后还是取决于那个C,C值又经验性太强。

你也可以用solidworks simulation模拟下,还是可以的,我测试过和“”pd/2许用应力*0.85“”这个值差距10%以内。

网友:
只是盛水,没有其他压力吗?水罐高度要求多少?

网友:
看图片应该有压力吧

网友:
你算的是压力容器知不知道
http://www.cmiw.cn/thread-804484-1-1.html

网友:
按压力容器算吧

网友C:
楼主,容器内工作压力多大?根据工作压力先确定设计压力,然后,

(1)如果设计压力在这个范围: -0.02~0.1MPa之间,按常压容器计算,计算和材料选择参考标准:NB/T 47003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2)如果设计压力在这个范围: 不大于35MPa,按压力容器计算,计算和材料选择参考标准:GB/T 150-2011压力容器;

GB150中有设计压力的确定方法(一般根据工艺要求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容器内工作压力多大?根据工作压力先确定设计压力,然后,

(1)如果设计压力在这个范围: -0.02 ...

你的说法很不错!领导曾说一公斤的力!不知道阁下能否给个具体流程或者公式得到准确的数值

楼主:
我也想过啊,还想学习其他普通的水桶壁厚计算,借鉴一下的!然而找不到这样的例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啊,还想学习其他普通的水桶壁厚计算,借鉴一下的!然而找不到这样的例子!

阁下是否可以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容器内工作压力多大?根据工作压力先确定设计压力,然后,

(1)如果设计压力在这个范围: -0.02 ...

水罐高1600mm,这个高度是两封头之间的距离还是从支腿算起到上封头的距离是1600mm?

已知:
1、水罐内工作压力为P0=1公斤,即0.1MPa;
2、 假设1600mm为两封头之间,水罐充水容积为85%;
3、材料为不锈钢304.
求:水罐壁厚δ=?

求解过程:
1、计算1600mm罐体内充水容积为85%时的充水高度h=((3.14*0.3*0.3*1.25+0.0353*2)*85%-0.0353*2)/(0.3*0.3*3.14)=1.21m;
2、计算h高度水柱产生的静水压力P1=ρhg=0.0121MPa;
3、计算罐内工作压力P    P=P0+P1=0.1+0.0121=0.1121MPa;
4、计算水的设计压力   由于水罐无超压泄放装置,设计压力Pd=(1.0~1.1)Pw,     则取Pd=1.1Pw=1.1*0.1121=0.12331MPa(工作压力比较低,也可以取1.05倍)
5、根据压力容器中外压容器的计算公式计算即可,第2-3个图片中的公式,后面套公式,代数值自己计算吧。
上面算出来的厚度为计算厚度。

设计厚度=计算厚度+腐蚀裕量(看第4张图片),最后将设计厚度往标准钢板的厚度上去靠。

由于你不知道怎么计算,所以,把计算过程给你了,也就多啰嗦了一点。会这部分计算的社友请忽略。

网友:
这个是一般是经验值,5mm足够,,设计算出来的比这个薄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计算完壁厚是多少?我看看计算值。

网友(2019-05-10):
带搅拌的柱体设备壁厚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罐子盛满水,它承受的静压力P=F/S,得出F=P*S!P=密度*重量*高度!机械设计手册应该有304强度许用应力 ...

这样算法是不对的

网友:
可以用solidworks   simulation   仿真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