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螺纹断裂可能是由于什么造成的

楼主(2018-09-17):
客户装机后,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断裂的,现在还没有看到实物的不良品;各位看下,有些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种整个螺纹的断裂?

网友:
扭矩,和材质问题

网友A:
这个断界面像是扭矩大了拧断的

网友B:
螺纹连接的是一个过滤器受力并不大,应该螺纹是材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断界面像是扭矩大了拧断的

客户肯定不可能说是自己拧断的啊,而且他说是机器运行的时候断裂的,不是装的时候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连接的是一个过滤器受力并不大,应该螺纹是材料问题。

现在我怀疑是可能这里有裂纹造成的断裂,因为发了几百个了,就发现一个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描述下你的加工工艺

网友:
有点像是掰断的,裂纹也有可能

网友:
先判断是不是扭力太大的原因导致的,再通过材料检测看看螺纹的材质是否按照图纸要求来的

网友:
材质太硬太脆,大扭矩冲击肯定不行

网友:
可能是你们的不良品

网友:
多大的螺纹?从端口看好像用力拧断的

网友:
1、首先要看扭断口截面上是否有异常的症状。
2、如果没有就可以断定是负载扭矩大了。

网友:
扭矩太大了。。。多大的螺纹啊?是不锈钢的吗?

网友:
什么工况,受力如何,材料是什么?没有这些怎么好判断啊

网友:
看起来象是不锈钢
不锈钢的话受不了高强度的力

楼主:
材料是铸铝的,M26的螺纹,;油滤座是我司供货的,客户那里自己安装油滤,之前发了近千个了,没有一个出现问题,就这一次客户装好后空压机运行时发生螺纹断裂了,然后就抱怨是这个油滤座质量堪忧,还要提供一堆措施报告,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料是铸铝的,M26的螺纹,;油滤座是我司供货的,客户那里自己安装油滤,之前发了近千个了,没有一个出现 ...

铸铝应该没有不锈钢的强度大吧。。。

网友:
扭转强度不足

网友:
截面有效面积太小

网友:
看起来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根据实物及装配后的机器运行过程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肯定不可能说是自己拧断的啊,而且他说是机器运行的时候断裂的,不是装的时候断的

不管客户多大多重要,不是客户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看在下面楼主说客户还要什么对策报告什么的,那就更好办了。

客户那边现场操作的人躲避责任,是常有的事儿。

客户那边的上层,不做负责任的仔细调查,直接把摊子丢给供货方的,也是常有的事儿。

供货方,必须有这个心理准备和对策预案。临阵磨枪,当然就是自己先乱了。

十多年前,我做过销售。客户动不动就丢过来几十万的误工损失索赔,对那些东西都麻木了,从来没赔过,客户也没丢过,订单也没减过。

我的建议:

他急,你别急,也千万别草率地承认产品问题。这倒霉事儿,一旦开头了,以后就都是这样的了。

先跟人家要掉下来的那个部分零件,说要精密检查。没有这道检查,就无法判断断裂的真正原因,也就无法写出报告。

产品是我们的,安装的是你们的,双方都有可能有问题。(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安装的,几乎都不是对方上层或采购!)

这么做,不是为躲避责任。是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客户能更顺利正常地保持生产。

那我们,必须做精密检查和分析,以此做出断裂的真正原因和今后或者我方或者贵方应该改进的对策报告。

然后再跟客户上层到现场去(必须去),谁安装的叫谁来,问多大扭矩装的,用什么工具装的。

我当年,太多的索赔,几乎都是现场当场让操作人员承认就完事儿了。然后,让人家上层心里也踏实了,然后一起出去喝酒了。。。

网友(点评):
讲的很到位。

网友(点评):
说的到位,人性本身就是趋利避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铸铝应该没有不锈钢的强度大吧。。。

铸铝的话应该是铸造过程中内部出现裂纹或沙眼,导致最终成品无法承受设计扭矩,最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断裂问题。

网友:
受外力冲击

网友:
这是扭矩过大 拧断的吧

网友:
会不会是铸件?材料本身的机械强度问题?壁厚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肯定不可能说是自己拧断的啊,而且他说是机器运行的时候断裂的,不是装的时候断的

可以理解,客户又不傻

网友:
估计是零件本身有裂纹。

网友:
看看断的另一边呀

网友:
从断口看比较粗糙不平,可能是铸造缺陷造成的,最好是把零件拿回来看看是不是有砂眼或裂纹。

网友:
我看是安装时扭力过大造成的。正在运行断裂后你这零件还能这么干净吗?你有必要问问你的客户他是怎么知道断裂的,燃油类过滤器脱落后会自动停机,润滑类过滤器脱落后时间一长机器会报废。还有运行时过滤器脱落现场会一片狼藉。

网友:
不敢拿另一边的给你看,十有八九是磕碰造成的。
剩下可能就是用力太大,但一般拧断的不是这痕迹。

网友:
看断面是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