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这个布套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

楼主(2018-09-17):
       现在这个布套加工难度大,批量生产质量很难保证,请问可以用什么易加工,柔软的材料代替吗,布套的作用就是固定不套里面的铜盒,同时有一定的隔热的作用,跪求替换材料

网友:
布套难加工?难在哪?隔热还是纯棉的好。

网友:
艾灸盒的布袋。很像,可以了解下

楼主:
布袋都是纯手工的,批量加工那种线头歪歪区区的,很难看,客户也不要,这个就是艾灸盒的布袋,我想问下有什么其他材料可以取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