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算的是压力容器知不知道

楼主(2018-09-17):
答 压力呢,温度呢。
《压力容器安全监察规程》 NB/T47003.1-2009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你列的什么公式,你知道静水压力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涉及到弹塑性力学和水静力学

弹塑性力学
在弹塑性力学中,常假设静水压力作用下,应变与应力服从弹性规律,并且不影响屈服(在特定的屈服准则下 )。于是很自然地将应力分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平均正应力,或称静水压力,另一部分称为偏量应力张量。P.W.Bridgman曾进行了不同金属材料在静水压力下的拉伸试验,及著名的Bridgman实验,发现以下结论:

(1)静水压力与材料体积的改变近似地服从线弹性规律,若除去压力,体积变化可以恢复,没有残余的体积变这样就可以认为各向均压时体积变化是弹性的;
(2)静水压力与材料的屈服极限无关,但对于软金属、矿物及岩土等材料时,静水压力的影响比较明显,不能忽略,必须放弃这一假设。

静水压强在空间的分布
研究液体内部压强的空间分布是水静力学的中心任务。由此可求得液体作用于工程构

水静力学
筑物固体壁上的压力,为构筑物的稳定性及强度计算提供依据。
由于静止液体中无剪切力,则某点压强的大小与面的方位无关,即空间内任一点处有唯一的压强值。静止液体中的两点间的压强差等于液体单位体积重量(即重度γ)与该两点铅垂高度差 (Δh)的乘积。
在静止流体(液体或气体)中取一微小六面体为隔离体,考虑其所受外力的平衡,得描述压强分布的普遍规律。
dP=ρ(fxdx+fydy+fzdz)式中ρ为密度;fx,fy,fz为在坐标x、y、z方向上单位质量的质量力。

由上式可知,空间各点压强相等的面(称为等压面)的法线方向与质量力的方向一致。
重力作用下等压面的条件:1、连通 2、同一种液体 3、水平面。

还仿真,你连求解方向都错了,还仿真个球啊。请问什么叫水桶算法。

网友:
机械的细分专业比较多,而且跨行业的专业内容也比较多。机械是专业大类,按行业那就多了,比如,包装机械,食品机械,纺织机械,印刷机械,石油机械,化工机械等等,行业内也有不同的设计标准或者规范。部分社友也许只接触传统意义的机械方面的工作。大家多包容,交流本来就是学习和提升的过程。把你能知道的行业的设计方法,规范提供给大家。

网友A:
看到压力容器就烦。

网友B:
所以,判定是否压力容器的标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判定是否压力容器的标准是?

具体参数不记得。但有适用范围:压力,容积,使用环境,储存气体等。达到某一条件都可以定义为压力器,就要用相应的合格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压力容器就烦。

你看到什么能不烦
这就是你能讨论的

网友:
赞一下 虽然我现在做的东西都很简单  希望以后我也能用到

网友:
各位亲么,我是做猎头的,合作的两家公司在招机械工程师,一定要求在医疗行业做过机械相关工作的才考虑。
我找了两个星期没有合适的人选,发现做医疗行业机械的人太少了,如果亲们身边有做医疗行业机械的朋友请帮忙引荐一下。万谢!

网友:
建议好好看一下GB150,里面对适用范围写的很清楚。

网友:
感觉好高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