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种夹紧装置图例

楼主(2018-09-17):
1.消除齿侧间隙
图1
注意左上图所示的齿抢C和齿轮E用键连接。具有弹簧加载的齿轮D在C和E之间的空间转动,如A-A剖面图所示。弹簧使齿轮C和E在一个方向转动,而使齿轮D在相反方向转动,这样便消除了C和E与工件相配轮齿之间的任何间隙。C上的固定螺钉限制D的转动(见B-B剖面图)。压板上的两个指孔F使拆卸压板方便。
2.中心架
图2
当手柄摆到左边并离开F后,将爪A抬起。当H调整垂直位置时,可调正偏心轴G使爪A和B水平移动。可调止动螺钉E用以防止夹紧动作。中心架只使工件定位,而不夹紧工件。
3.拉刀夹头
图3
推下才使三个夹爪B退出,便可卸下拉刀。
4.扭矩手轮
图4
当手柄上的扭矩很大时,弹簧加i载的钢球就会退出,使手柄打滑。轴与A用键连接。而B固定在手轮上。
5.可调高度夹紧柱
图5
手柄只转动若干分之一转,即可使可调螺母产生夹紧动作。采用也是可调正的长螺母和螺栓则适应于高度不同的各个工件。
6.扭矩保护装置
图6
当捏手上的扭矩很大时,弹簧将使A打滑,A是用键与轴相连接的。这样,就不会夹得过紧。顺时针转动捏手可夹紧工件。
7.钻套移动装置
图7
手柄B移动两个钻套进入或离开工作位置;具有弹簧加载的销C使钻套在工作位置定位。
8.微调装置
图8
差动螺距可以获致一个极小的调整量。
图9
在只允许一齿和一槽相配之下,槽数和齿数的任意组合可使锁紧位置数量极大。
9.半转夹紧螺钉
图10
螺钉转动半转,就把压板拉下并夹紧工件。弹簧柱塞掣子使压板保持在退出位置。
10.起重钩
图11
装有多个起重钩的桥式吊车常用来搬运大型零件和夹具。
11.手动液压泵
图12
这是一种经济的手动液压泵。注意螺母A用销与套B连接。
12.手柄支架
图13
在此结构中,手柄保持在一个已抬起的位置上。
13.顶出工件装置
图14
用凸轮使工件抬起而脱离定位孔,以便从孔中取出工件。(来源夹具侠)

网友:
第一个就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