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镀铬之后可以被磁铁吸住吗?磁性强不强?

楼主(2018-09-17):
如题,45#钢镀铬之后可以被磁铁吸住吗?磁性强不强?如果我要用钢材做个定位块,通过磁铁定位用什么材质好?我已经做了两块45#钢镀铬的,可是吸不住,磁性不强,是我材质选错了吗?

网友:
吸不住是因为磁铁磁性不强吧

网友:
没什么影响

网友:
电镀对磁性没有影响。

网友:
磁铁质量有问题。

网友:
没什么影响894o.cn/wap/news/detail/article_id/82.html

网友:
如果距离什么的没问题
那就是是磁铁的问题
换个强磁试一下

网友:
镀铬后对磁性貌似没有影响

网友:
应该就是磁铁问题,磁铁种类很多的,吸力差别很大

网友:
很强——定性不定量

网友:
用钕铁硼试试  吸上了拿都拿不下来

网友:
45号钢镀铬后一样可以用磁铁吸住,没啥影响

网友:
镀铬不会降低磁铁的磁力,有可能是楼主选用的磁铁型号不正确,米思米有很多强力永性磁铁,建议参照样本选择,上面写明了它的吸附力的多少。

网友A:
有一个疑问:没镀以前吸力强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疑问:没镀以前吸力强不强?

这可是问到了点子上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钕铁硼永磁,镀层很薄,没有影响。

网友:
一般单质铁有磁性,强度满足时,含碳量越低磁性越大。

网友:
建议选用强磁铁

网友:
看你选的磁铁,如果有高温情况,你要选耐高温的磁铁。镀铬对磁铁没影响。还有就是要注意隔磁,如果磁铁直接吸在铁板上,在去吸别的东西会影响他的戏力,最好拿一些隔磁材料垫一下,或者直接装在隔磁材料上。

网友:
铬也是铁磁材料,可以被铁吸住。原因是磁铁不强,用钕铁硼磁铁,N52妥妥的

网友:
镀层很薄不会有太大影响,换块强磁试试

网友:
镀铬是为了耐磨还是为了防腐,一般来说镀层都没有多厚,不会影响工件的磁性的。

网友:
完全可以被磁铁吸住的,你磁铁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对刚才做热处理,提高其磁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