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升级出错

楼主(2018-09-17):
ug8.0升级不成功、找不到指定文件、可是环境变量路径是对的、这要怎么处理?

网友:
文件复制覆盖了吗

网友:
楼主的升级安装包是否有问题?我之前记得UG升级时需要用DOS界面,等它自动跑完后,再用文件夹覆盖替换即可。

网友:
等高手分析

楼主:
可能是升级包或者安装包出错了

网友:
找安装教程视频,对照一下,或者是安装过程有错漏之处。
: ^: {! M4 x: m) r3 L也可直接安装最新版本,ugnx12,有下载地址和安装教程视频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