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水泥钢钉怎样弄出来方便?

楼主(2018-09-17):
墙上的水泥钢钉怎样弄出来方便?

网友:
把墙砸了

网友:
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建议把凸出来的部分切掉,磨平就好

楼主:
不破坏墙面

楼主: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用?

楼主:
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建议把凸出来的部分切掉,磨平就好

这个方法不错,和我想法一样,但我主要还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拔出的专业工具

网友:
向外振动令其松动

楼主:
向外振动令其松动

可以

网友:
羊角锤,接触墙体部位垫块硬板

网友:
10正解。当然你还可以用拨销器改装一下,再拨也很快。

网友:
羊角锤拔很容易的,钢钉一般很好拔出来,不过墙体会有点损。即使不拔出来,如果想磨平,也容易把钉子松动。磨平的想法肯定是想当然的。还是老老实实拔出来,该补墙就补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用手抠的那位是认真的吗

网友:
有一种化学松钉,楼主可以使用一下。

网友:
拔销器改装应该不错,跟千斤顶结合一下,搞一个液压的,淘宝上不知道有没有这神器。

网友:
条件不允许拔除的话,只能用角磨机切断,然后再打磨平整

网友:
这个可以弄个机器出来,或许就能申请专利了

楼主:
大家的智慧就是强,感觉羊角锤可以,不过漏出墙面有40毫米高,不知道能不能行,但我没有这工具,还是先松动一下钢钉,试试能不能拔出吧!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