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散热器液压系统匹配

楼主(2018-09-17):
正在匹配一个液压马达驱动散热器,想问一下,现在散热器厂家已经帮我选型了风扇、马达等件,那这套液压系统我该如何设计

网友:
看一下马达的额定转速不要超过,马达能够承受的最大压力也要确认再核算一下风扇的驱动扭矩即可。

网友:
液压系统的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流经封闭管道或明渠有效截面的流体量,又称瞬时流量。而液压系统流量可以是单位时间内泵所排出液压油的体积量Q=qX转速x容积效率。

网友:
把风扇的扭矩、转速参数发上来;厂家给你选择的马达是液压马达还是只给你了驱动功率或者扭矩等参数?

网友:
液压马达的选型与计算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给你个参考,试着先做初步设计,不清楚了再发帖子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