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铝管的变形

楼主(2018-09-17):
80*40*3的矩形铝管,长1500,在80长的单侧面钻直径45毫米阵列孔,孔间距70,请问什么加工方式能最大限度减少铝管变形?或者加工后有什么方式可消除变形?

网友:
如果不怕麻烦,就做一个矩形管,刚好塞进你要加工的矩形铝管,把要加工的孔让出来, 不加工的部分两头塞好,做支撑,防止变形。

网友A:
看使用要求,铝管本身就有变形,还有就是你要加工后达到直线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要求,铝管本身就有变形,还有就是你要加工后达到直线度多少?

直线度也不是很高,0.5毫米以内就行了。可以加工后矫直吗?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 个人观点

网友:
有要求就别用铝管了,校平了过段时间也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度也不是很高,0.5毫米以内就行了。可以加工后矫直吗?

实际加工出来变形多少,还有加工前变形又是多少

网友:
用CNC加工中心分批次加工出来。

网友B:
加工中心钻个小孔,从中间往外部扩铣加工至直径45mm,只要铝管能保证直线度的话,加工后是可以保证0.5的直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钻个小孔,从中间往外部扩铣加工至直径45mm,只要铝管能保证直线度的话,加工后是可以保证0.5的直 ...

谢谢。如果是加工前就变形比较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加工前就变形比较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有矫直丝杠的工艺,但是方铝管的矫直可以试试的

网友C:
为啥要用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铝管?

减重,包括开孔都是为了减重,重量要求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