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动力钳,有很多的液压元件,从哪里开始计算

楼主(2018-09-17):
液压动力钳,有很多的液压元件,从哪里开始计算。有液压马达作为动力源,有液压缸作为元件,还有阀门类的,油缸直径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应该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好计算这些参数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写的文章,希望能够有帮助。这是个系列文章,一共有三篇。怎样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怎样设计一个液压系统(2)——控制系统的设计

网友:
从井口钻具处往回推着计算,先看看井口钻具工作时的最大的扭矩与转速是多少?液压马达与井口钻具之间是不是还有减速箱呢?如果有,就将钻具的扭矩,转速换算到减速机的输入端,再将减速箱输入端的扭矩,转速计算到液压马达的输出扭矩和转速。

网友:
先把技术参数整理出来,然后把传动链发上来。

网友A:
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一般地液压系统有这两句话就够了。

网友:
首先计算油缸内截面积,再计算推力,最后选出合适的油缸直径。

网友(2024-02-23):
我就整体设计过,随时交流合作 电话微信1343971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