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文件管理

楼主(2018-09-17):
各位达人, 想整理一下自己的电脑。怎么样让,文件简洁,有效。求指导。
    首先:项目文件,BOM ,内部图纸(2D,3D),工艺文件,质量文件,客户图纸
    其次:采购,供应商, 对账,付款,交付,报价,

网友A:
经常做项目的话
最有效的方法是下个免费的小项目管理软件。

网友:
上软件,如果有心情,也可以把文件夹分层,自己做个Excel表格链接起来

网友B:
项目文件管理,首先要你自己的思路清楚
然后才是辅助工具。
1)excel,利用VBA,可以做出非常好用的小软件,但是需要你自己精通VBA。在excelhome中可以找到类似的小软件
2)在一些工具软件中可以挂上文件。比如VB\VC的IDE里就能挂上word等文档,做一些非常简单的管理。MSProject里也能挂上,也是非常简单。也就是能找到文件
3)利用链接:比如用思维导图,把你的思路可以用思维导图画出来,然后把相关的文件的链接,放在思维导图各个环节的分支处。也属于方便找到文件
4)MSoffices的套装软件,互相之间可以嵌入,效果很好。比如excel文件可以嵌入进word文件里,当excel文件内容改变(嵌入的那部分),word里的excel中内容同步变更。这些手工操作就可以。word、excel、powerpoint、access(只是简单的数据表)、Visio、project等,可以单层嵌入,互相之间。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一处修改、处处跟着修改”。对于项目文件管理,这可是本质飞跃。前提是你得对提到软件能熟练操作,特别是嵌入功能。
5)手工操作,毕竟麻烦,如果能添加自动功能,对使用好处巨大。微软的办公套装软件,都能做二次开发,用的都是VBA。微软之所以没有彻底放弃VB6,就在这里
word,出文档,排版等,用处最大,也可以二次开发。不过给人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
excel,我觉得这是最有用的。比如可以出文档,尤其是带表格的文档;能画框图;能完全模拟进度(动态也可以);能算成本;等等。对它下功夫做VBA开发,非常值得。而且针对excel的VBA编程的资料非常多,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专门的网站
PowerPoint,演示的PPT就靠它。当需要数据支持的情况,把excel嵌入可以十分生动。可以VBA
Visio,画图,可以当作封面(就是用户界面),也能VBA,比如开发自己用的模具,但是资料很少。
project,对于项目管理,功能丰富、可以VB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做项目的话
最有效的方法是下个免费的小项目管理软件。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软件吗

网友:
项目管理有专业的exce~project软件可以选用。

楼主(2018-11-08):
引用 网友B:
项目文件管理,首先要你自己的思路清楚
然后才是辅助工具。
1)excel,利用VBA,可以做出非常好用的小软 ...

谢谢 大家的建议。等晚上有空,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