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反向驱特征尺寸?

楼主(2018-09-17):
如图所示,一般正向驱动我们直接做个链接就行了,也很方便,但有时候需要进行逆向的驱动,哪怎么办呢?
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系列零件设计表

网友(点评):
如何把这个表格插入到模型空间呢?

网友(点评):
回复楼主,你是不是该看下帮助再来说如何实现这个话题。 不知道是一回事,别人告诉你了,你是不是该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功能或命令呢。难道你指望层主几句话就把这功能展示出来哇?不带这么懒的。

网友A:
我看系列零件设计表做零件配置时可以直接在表格上填好数字来生成特征,那个好像是和方程式相关,我估计你所说的逆向驱动应该也差不多,也是用方程式的来驱动,不知道对不对,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系列零件设计表做零件配置时可以直接在表格上填好数字来生成特征,那个好像是和方程式相关,我估计你所 ...

关键是怎么把这个表或这个表的某个值插入到模型空间里面来,以方便在模型空间进行尺寸的更改?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建议SW添加了^_^

网友(点评):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我之前见过别人做的。

网友:
把模型草图中的数据用代号表示,这样就和设计表中代号中不同配置的设计数据联系起来了。

网友(点评):
现在是如何所模型空间中表格数值与尺寸链接,并能驱动零件 特征。 你可以试一下你的想法,若行的话,可以发步骤截图上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你做的设计表不对。要把草图尺寸名称和设计表中的驱动尺寸对应起来

网友(点评):
我还是没有操作出来,能否具体一点解释呢。或配截图。

网友(点评):
截图在下面。

网友:
系列零件设计表可以插入到绘图区

网友(点评):
如何插入,请指点?我插入后设计表都是在配置管理器下面,并没有在绘图区。

网友B: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示例,截图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把这个表或这个表的某个值插入到模型空间里面来,以方便在模型空间进行尺寸的更改?

回复楼主,你是不是该看下帮助再来说如何实现这个话题。
不知道是一回事,别人告诉你了,你是不是该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功能或命令呢。难道你指望层主几句话就把这功能展示出来哇?不带这么懒的。

网友C:
按规定出牌才能达成目的

网友:
逆向驱动是否可以用负数来实现?

网友D:
用模型尺寸驱动表格尺寸
用表格尺寸驱动模型尺寸

这两种功能都可以在SolidWorks中实现,具体可以搜索“变形设计
下面谈的是概念,一般情况需要二次开发才能实现
用表格尺寸驱动模型尺寸”,我觉得这比较容易实现,如楼上各位提到的系列零件设计表,最简单的就是螺栓长度,选表格中“10”,模型长度自动变成10,而且适当做工作,零件图、装配图都能自动改过来。如果有简单的关联,比如螺栓的螺纹直径与六角头的尺寸,可以是关联尺寸,那么需要定义变量之间的关系式,也就是插入方程。同样,如果螺纹直径是16,那么六角头的尺寸也就按照方程规定的尺寸跟着改了。零件图、装配图都能自动改过来。这不需要二次开发就能实现了。
用模型尺寸驱动表格尺寸”,不知你是怎么定义的,我理解是事先建立的模型有几十个尺寸,其中有几个尺寸是主动变量,剩下的是被动尺寸,是跟着变。而跟着变的变量中有一些要求是整数(按照表格中的数字来选),换句话说,就是表中某几个尺寸的变化带动表中其他的尺寸变化。这就属于麻烦的情况了,但也有现成的方法。
首先,建立的三维模型中,需要建立尺寸传递链。比如二级展开直齿圆柱齿轮减速器。中心距、速比、齿轮模数、齿数、箱体尺寸,等。他们之间是有相互牵连的关系。可以把中心距和速比作为主变量,其他的跟着变。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着严格的尺寸关系。这些就组成了尺寸传递网络。
为了能让主动尺寸(变量)确定后,跟着变的尺寸能自动确定,至少要让尺寸传递网络是“有向无环图”。否则就出现转圈循环,计算机就无法确定尺寸了。至于怎么才能建立有向无环图,首先要数学概念清楚,然后就看你的机械学的好不好了。比较难。
之后是组织数据。就是面对一堆犹如乱麻的变量,怎么把他们条分缕析的弄明白。此处组织数据的成熟方法是“事物特性表,SML”,要特别注意它的分层处理的思路,化繁为简。于是你需要的数据表按照规则一步步就做出来了。具体在网上查。注意:它是可以用系列零件设计表(我们所见到的3DCAD,都有这种功能)
当然,分层处理还不仅这些。齿轮传动中有一个变位手段。不仅用来凑中心距,还能优化齿轮强度。它涉及的不光是变位系数、啮合角,还涉及齿形系数、相对滑移系数等。这些如果统统和中心距、速比、齿轮模数、齿数、箱体尺寸等放在一起考虑,麻烦大了。所以可以大圈(中心距、速比、齿轮模数、齿数、箱体尺寸)先算出一个方案,然后进入小圈(变位系数、啮合角,齿形系数、相对滑移系数)计算,看是不是符合要求,然后再回到大圈,类似遍历。这是优化设计的内容,这里要说的是事物特性表仍然可用。比如插齿,齿轮参数与插齿刀齿数、旧插齿刀还有自己的变位系数等的限制,也有离散变量的问题,又不能随便选(插齿刀齿数是有标准的)。
还有就是计算出的是连续变量,还要元整到表格中的数据。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有用模型尺寸驱动表格尺寸的基础。虽然说了这么多,但通过计算机执行,计算不会超过一分钟。超过了,从算法、结构上找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模型尺寸驱动表格尺寸
用表格尺寸驱动模型尺寸

我说的是这种形式,不是楼上说的直接插入的设计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规定出牌才能达成目的

老兄,我有贴一张大图,在楼下,你看一下,不是我懒哦

网友(点评):
懒也包括不认真学习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示例,截图给你

我贴了大图上来,你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在SW里如何实现,其实我感觉并不是直接插入设计表的问题。

网友:
我想复杂了
用表格尺寸驱动模型尺寸,在我印象里,只要你能正确生成系列零件设计表(excel),改表中的数字,模型也能跟着改变
如果不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录制宏,然后做界面,将表格放在界面里。录制宏,就是找到你希望的“表格中尺寸”和“模型中尺寸”建立联系的那个函数(api),界面里可以灵活操作这个关系,以及你想计算体积和各个尺寸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变表格中尺寸,体积也跟着变。
也可以在网上检索“SML或者事物特性表”的文献,有现成的方法直接抄;或者仔细看sw的教程,找找操作方法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我有贴一张大图,在楼下,你看一下,不是我懒哦

看图说话。修改数值需重建。其实还是基础知识不够,还是懒。

网友:
没有威望!!!

楼主(2018-10-23):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过出于交流,我觉得应该坦诚。既然想跟大家展示就不是掖掖藏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