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关于卷制圆筒的圆度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8-09-17):
用8mm厚的不锈钢板卷制一个长818mm的圆筒,10mm厚的不锈钢板卷制一个长750的圆筒,它们的圆度可以保证到多大?

网友A:
根据你要求的公差等级和卷制圆筒的直径确定。

网友B:
去看看下面的标准:
JB/T5000.3  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件

网友C:
没有特殊的工作要求,只要按照焊接圆筒的自由公差就ok

网友D:
这么大的零件,卷出来变形应该会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要求的公差等级和卷制圆筒的直径确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特殊的工作要求,只要按照焊接圆筒的自由公差就o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零件,卷出来变形应该会很大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下面的标准:
JB/T5000.3  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