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m 以上的圆柱 圆度 怎么定?

楼主(2018-09-17):
看圆度标准最大到500 ,大于500 怎么定?

网友:
按需求定,圆柱体,有精度要求,首先定公差和粗糙度,要求再高,有台阶就标同心度然后标跳动率,一般很少用到标注圆度吧?检测也不好检测

网友:
看使用条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就标什么条件,然后确定已知的的加工方式可以做到,成本可控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单位,不会是jimi
楼主这个是什么单位?不会是厘米吧?

楼主(2018-10-27):
多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