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点焊时焊点间距如何保证

楼主(2018-09-17):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如下图所示的工件,使用电阻点焊,工艺要求焊点间距是(40-60)mm,焊点距离边沿不大于13mm,点焊机是活动式的,点焊时员工移动点焊机在工件上点焊,由于点焊机笨重,焊点间距很难保证,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没,谢谢啦。

网友A:
做个辅助工装

网友:
干过这种活,用手动叉车托着工件,高度不够就加个平台

网友:
这个只有靠工装治具来保证,别无他法,我们这边焊接治具都会在定位焊点设计焊钳辅助支撑,来保证焊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辅助工装

什么样的工装呢,是一个板上开间距孔吗

网友:
隔行如隔山,焊接也这么难啊

网友(2018-11-05):
零件不重,量又不多可以在焊接点画线,两个工人抬着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