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架子焊个板子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8-09-17):
腿跟梁直接焊接   与加个板子焊 有啥区别?还有开这个M16有什么用

网友A:
方管壁太薄了,有效螺纹圈数不够,所以要焊个脐子

网友:
没看清楚焊接的板子怎么放置的?

网友B:
M16应该用来装地脚,意思底下焊接,不是连接处

网友(点评):
感觉确实是楼主圈错地方了,应该是底下焊,图纸没标清楚

网友:
没看明白图,CAD立体图与另两个图不符,方管应该是焊一起的,红圈里的线条是怎么回事?如果是焊的就没必要钻孔,孔可能是地脚螺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6应该用来装地脚,意思底下焊接,不是连接处

赞成层主 说法

网友:
赞成二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管壁太薄了,有效螺纹圈数不够,所以要焊个脐子

赞成

网友:
4个M16螺孔的作用:安装调试时,由于地面不是很平,可以装上4个M16的螺栓,调整机架4脚高度,确保机架水平度,调整好以后,脚板下垫合适垫板,焊接固定。

网友:
管的壁薄,加板焊接有可能是将上下两部分的小面积变为大面积接触,使受力加大;M16是最底下用来装地脚的。

网友:
应该是要锁螺纹,方管臂太薄,无法攻牙,我们这边也都这样干的。

网友:
有些从设计上看是无关紧要的不能理解的细节和制作工艺有关,可以从制作工艺的角度去考虑考虑。

网友:
M16看在什么地方,可能是装地脚螺栓用,也可能是吊装用

网友:
图好像没关联,看不懂,单看图一4-M16应该也注明的不正确。可能就是楼上一次楼层说的。架子腿方管底部焊接方铁块,铁块中间打孔M16,一共四个腿,这个是安装调整脚垫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6应该用来装地脚,意思底下焊接,不是连接处

你的意思是对的~~

网友:
焊在立柱底部,做地脚联接板用的,你是不是只看俯视图,没看综合看图啊

网友:
没看懂图

网友:
立柱是跟槽钢螺杆锁起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看看立柱上下两头是不是都加了板开了孔

网友:
楼主肯定会错意了,板是焊在底部装地脚用的

网友:
一开始看错了很正常,多看几遍就用该发现问题

网友:
用来拧螺栓

网友:
应该是为了加固的。

网友:
没看清楚焊接的板子怎么放置的???

网友:
实话实说,我没看出来在哪儿

网友:
这个就完全是为了用螺栓将柱和梁连接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