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的漏油和图文解决方案

楼主(2018-09-18):
首先总结几种漏油的常见原因:
1) 装配原因
① 由于压装工装原因,导致油封压装后变形;
② 在装配过程中,油封通过螺纹或花键,导致唇口处划伤;
③ 由于油封位粗糙度低,压装力过大,导致弹簧失效或唇口翻转。

2) 骨架原因
由于油封弹簧材质和制造问题,导致其性能失效。弹簧失效形式为:弹簧过紧或过松,过松时弹簧压紧力小,无法达到密封效果,过紧时弹簧压紧力大,油封与旋转轴之间配合不当,导致油封异常磨损,最终发生漏油。

3) 工作介质原因
工作介质即为油液。油封材料的选择应考虑其与油液的相容性,二者相容性差,会产生唇口溶胀、硬化,软化、龟裂等,最终发生漏油。

4) 唇口磨损原因
① 清洁度问题:铸件型砂、机加工铁屑、油液杂质等,大量积存油封唇口部位,工作时发生异常磨损;
② 油封位与旋转轴不同轴,油封压装后发生偏磨,唇口异常磨损;
③ 油封唇口处锂基脂润滑不良,会发生干摩擦,导致异常磨损。

5) 轴的原因
① 旋转轴表面粗糙度、硬度不合理,汽车行业目前普遍选用粗糙度不低于0.8,与油封配合部位会采用高频淬火,硬度不低于HRC55;
② 旋转轴表面有缺陷,例如:腐蚀、划痕、方向性刀痕等。

解决方案

楼主:
从加工生产上来讲 就是提升硬度和降低粗糙度数值  这是我们生产中能够把握的

网友:
其实跟油封材质本身都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论坛缺的就是这种基础帖,,,,,

网友:
好的产品从基础做起!

网友(2019-03-26):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受益颇丰

网友(2020-09-22):
可以尝试一下别的密封形式,大神别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