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线机切割3M长的的线,怎么控制精度?

楼主(2018-09-18):
论坛的各位大虾  切线机切断3M长的线(切线长度会变,最长3M)   精度在正负0.5mm    怎么做到呢  我现在有两种想法:

一:用伺服带动滚轮,压紧线往外送,不过没用过,不知道实际行不行的通

二:夹爪拉伸,但是拉伸到3M时,中间肯定会有弯曲,精度估计保证不了(初步设想,只是画个示意图)

网友:
精度好高

网友:
这个定制个方轨,然后靠钳工保证装配精度吧,线切割别想了,参考一下轧机线吧

网友:
楼主的想法虽好,但如何应用到线切割机上?

网友A:
要准确,那线就得拉伸,多粗的线,多大力拉都很考究,有没可能完全拉直就变形了真变形了,就不准确了?

网友B:
可以试试直线位移传感器,向外拉伸的时候带动直线传感器检测长度

直线传感器

直线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直线位移传感器,向外拉伸的时候带动直线传感器检测长度

这个是拉绳出去  拉绳与产品进行对比啊

网友:
盘线是弯的,还要有矫直功能,矫直的过程中就测长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准确,那线就得拉伸,多粗的线,多大力拉都很考究,有没可能完全拉直就变形了真变形了,就不准确了?

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只要有拉力,3m长,精度可能早超了要求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只要有拉力,3m长,精度可能早超了要求的精度。

如果用伺服带动滚轮压紧拉绳    调节伺服转动圈数   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