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约束少,灵活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8-09-18):
如图所示,现在需要做一个结构,用推杆推动直线导轨上的滑块前后快速移动,但是又不希望推杆和安装在滑块上的连接块连接的太死(担心加工装配误差等,无法保证推杆、导轨之间平行度),请教大家,哪种结构既能保证推杆和连接块前后同步移动,又能使两者之间的连接不至于太死,两者之间有位置偏差也连接,谢谢。

网友:
加个浮动接头

网友:
浮动接头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活动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活动接头

对的,就是想到了活动接头,就是不知道哪种活动接头好点,有没有标准件之类的,谢谢

网友:
经常用亚德客气缸附件里的浮动接头

网友B:
抛砖引玉
万向节,联轴器这种东西能用吗?

网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光轴,滚珠丝杆的老板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C:
浮动接头是标准件,卖气缸的都卖接头,而且基本通用,看好螺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动接头是标准件,卖气缸的都卖接头,而且基本通用,看好螺距就行

谢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D:
一般都是用亚德客的浮动接头,属于气缸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砖引玉
万向节,联轴器这种东西能用吗?

之前考虑过万向球关节,但是感觉不大好找,楼上楼下两位提到的气缸用的浮动接头感觉原理一致,也更好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用亚德客的浮动接头,属于气缸附件

谢谢,已经在亚德客里面去找了

网友:
这种气缸活塞杆外螺纹联接方式通常会用浮动链接的方式,可以买浮动接头,或者自制链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