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马达的输出功率计算公式是不是有错?

楼主(2018-09-18):
很多地方时直接除以的60000  但是在手册上面查询怎么是6000          哪一个是准确的?难道买到盗版了、

网友A:
M=9550P/n,你倒推下看看?/60是得秒,/1000是得Kw

网友:
把公式中的M用液压马达的扭矩公式代入推导下,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9550P/n,你倒推下看看?/60是得秒,/1000是得Kw

M=9550P/n  照这个公式算的话  那就应该是60000      难道书本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9550P/n  照这个公式算的话  那就应该是60000      难道书本出错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种公式算不明白就算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M=9550P/n  照这个公式算的话  那就应该是60000      难道书本出错了

书都是学生整的,难免出错。

网友(点评):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查的

网友:
六万是对的,楼主注意计算公式。

网友:
7楼正解,相信日本人的资料。

网友:
P=Mw=M*2pi*n/60 (W)=M*2pi*n/60 000 (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