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设备重量问题,大佬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8-09-18):
最近接手一个老项目,之前公司给客户做的一个设备大概75kg,现在我在原基础上挖空了,重量是65kg,可是客户还是嫌重了。
我这个东西要求是,升降行程800mm,精度要求不高,上面负载50kg的东西,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建议,改结构也可以,只要重量能轻下来

网友:
把上面板子也掏空,用加强筋加固。滑动部分用铝合金

网友:
从视觉上看,是有点笨重了。

网友A:
重新校核一下强度,铁的换铝的,再不行换碳纤维

网友B:
同意3楼,底座底板镂空,中间部分用铝板,没必要的地方都去掉,已经有了3个导轨了,还用4个直线轴承和光轴不浪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核一下强度,铁的换铝的,再不行换碳纤维

换成碳纤维成本会增加不少,减重量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降成本。

网友:
你这材料是Q235吗,要减轻重量可以考虑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核一下强度,铁的换铝的,再不行换碳纤维

这本身材质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3楼,底座底板镂空,中间部分用铝板,没必要的地方都去掉,已经有了3个导轨了,还用4个直线轴承和光轴 ...

右边两个臂上还有十几公斤的负载,直线导轨抗倾覆力,光轴导向,整体板材是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边两个臂上还有十几公斤的负载,直线导轨抗倾覆力,光轴导向,整体板材是铝的

直线导轨不能导向吗

网友C:
光轴或线轨去掉一半,方管改槽钢,你们客户要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导轨不能导向吗

可以,第3层板需要光轴落根,考虑下看能不能去掉光轴

网友(点评):
用方管立根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轴或线轨去掉一半,方管改槽钢,你们客户要多重啊

只回了句越轻越好

网友:
这结构绝对重复累赘了,看结构好像是三条直线导轨,四根导向杆,还有一根丝杠,这种多重定位的结构,能安装好又精度高,已经是技术不错的了,共八条线,要都控制好平行度不容易。
建议去掉一部分,不管留导向杆还是留直线导轨,都只留两根,都已经把5个自由度限制了,在此基础上,你需要的是加大导轨或者导向杆,增大他们的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两个臂上还有十几公斤的负载,直线导轨抗倾覆力,光轴导向,整体板材是铝的

算一下不能减少的零部件有多重,估计整体减重余地不大了.把计算结果跟客户透个底,再减就是整体改方案..

网友:
是个叉台吧?怎立柱和导向柱这么多?

网友:
可以把顶板减薄,你负载不重,厚度可以减到12毫米,再多增加几个减轻孔。

网友:
各位大佬,有做医疗设备机械的吗?招人招人

网友:
这种直线导轨去掉吧,只用导柱就好,可以的话,丝杆最好放在中间

网友:
同意15#的观点,导向结构太多了,导致了整个的设备重量增加。再有一个,如果减少导向,我在怀疑50KG的负载,只靠单边的丝杆提升,估计是会憋住,我有做过类似的提升机,支柱用四根铝型材,导向采用四根光轴,再加两根丝杆,丝杆用同步轮同步带连接,做出来的设备杠杠的

网友(点评):
50KG的负载 精度没要求。2个导向轴 上下拉长些,装2组直线轴承足够了。这图都有8个导向轴了,怎么说2-10个直线轴承都没这几根导柱重

网友:
右边2根直线轴承留着。每根导轨配2个滑块。丝杆挂中间就行了。你这些导向加起来。起码占了设备3分2的重量

网友:
的确导向太多了,过定位,精度到时候都得保证,不然容易别死,LZ考虑去掉导向柱吧,把丝杠放在中间,应该没啥问题,顶板和底板都可以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两个臂上还有十几公斤的负载,直线导轨抗倾覆力,光轴导向,整体板材是铝的

导轨和导柱就已经占了很大的重量比了

网友:
导向柱 对角放两根就够,去掉两个,顶板能抠的地方都抠掉。承重50KG 这结构笨重了些

网友:
这玩意装上连调都没法调

网友(2019-08-21):
倾覆力矩必须用直线导轨,直线轴承不能承受倾覆力矩,保持架很容易坏。直线导轨的刚性远比你买的光轴好,直线度也会好很多,这么多导向,已经过渡,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很难调试。建议去掉四根光轴,三根导轨选合适就行,60Kg没多重,导轨承受的各个方向的力矩,很大的,自己去看下选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