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倒吸结构咨询

楼主(2018-09-18):
各位好!最近做了一个气密性检测装置的手动夹具。
基本原理就是靠肘夹手动压紧治具形成一个密室,然后手阀开关通气,密室有一头接气管到水里,有泄漏的话水会冒泡。
现在有问题是当治具测完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打气筒抽气的效果,导致水会倒吸到治具里。
之前也有考虑这个问题,给加了一个小的单向阀,不过效果不理想,打开的时候还是会倒吸。以前电动的时候会在加个两通阀来开闭防止倒吸,现在手动的话也可以加个手动阀,不过每次都开关车间嫌麻烦。也不能每次都把管先从水里取出来。
现在是测试完打开治具的时候仍保持通气状态,确实避免了倒吸,不过车间对这样处理也不满意。
想请问下各位有什么好方法,不上电的,是否有更合适的单向阀?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可以在气管上加一个排水的装置呢类似油水分离器呢

网友(点评):
油水分离器一般是分水蒸气的吧,我这个是直接吸水上来了,而且应该也不用搞这么高端的元件去分离它

网友(点评):
我觉得在大侠说的位置装一个电磁阀比较好。采取联动,工作结束后电磁阀开,里面就没有负压,水就上不来了。

网友(点评):
还是加一个气控阀吧,实验的时候通过总阀打开,实验结束关闭总阀时关闭防止倒吸,就是不知道反应速度够不够

网友:
单向阀参数选择不合适,单向阀的开启压力应该大于密闭式的最大压力,使得停止测试后大气压+水柱压力也打不开单向阀。

网友(点评):
目前测试压力是0.05,比较小了,单向阀正向开启压力0.003,逆向开启0.7MPa。这个试了不行,之前找了一下暂时没找到更好的,好像逆向开启压力大的话,正向也会大一些,所以也不敢选太大的。

网友:
建议在软管处增加一位三通电磁阀,通过电磁阀的作用使管路在需要的时候断闭,消除这种抽气的情况。

网友:
加个电磁阀就可以了,测试时候开,测试完关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个就是人工操作,没上电的。。。我还给他又配了个手动阀,不过操作就比较繁琐了,还不如一直充气

网友(点评):
楼下的楼主,可以在测试位置装一个接近开关来控制电池发。

网友:
简单粗暴的把软管夹断。。。

网友A:
管子穿一个储水囊,吸水进入储水囊不会继续向上走,盖子打开后水又会流回去。

网友:
单向阀不行就加个手动截止阀呗

网友:
参考一下地漏

网友:
方案一:管子加长螺旋上升,这样水还是会吸到管子里面去,但是由于管子较长,水都在管子里面,不会进入容器,当容器完全打开后, 水由于重力会流向水池。
方案二:有种东西叫隔水透气膜,自行百度或者X宝。

网友:
其实可以做个联动机构,组成联动阀,这样纯手动一次操作就行了。工作可靠,维修方便,做工装不能怕麻烦,工人是要长期使用的。

网友:
为什么会有倒吸现象?

网友:
亚德客2J系列角座阀了解一下

网友:
单向阀有很多种,选个合适的就行

网友:
管子接个快插接头,测试完毕把管子断开,需要测试再接上,断开、连接也就几秒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穿一个储水囊,吸水进入储水囊不会继续向上走,盖子打开后水又会流回去。

这个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