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悬臂链轮张紧问题

楼主(2018-09-18):
如图所示,设计了一个四个链轮的传动结构,每个链轮有两排链条,间隔约为100mm,这4个链轮是悬臂安装的,由于空间限制,只能在图中红色箭头所示加装一个链条张紧机构,由内往外张紧,原本想了一个办法是,做一个同样的悬臂链轮(小链轮),这个链轮必须能往下移动,但是由于空间限制,向下移动的小结构不好安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楼主好有才  赞一下

网友B:
后面一块板改成移动式的可以吗。不知道你这双排链有什么其他的用途,但从这张图来看多少有点不不合常理。

网友:
整体上图,尤其是说清楚固定结构和可改动部分

网友C:
这几个从动轴做成偏心轴,要多紧调多紧。

网友(点评):
从侧板上调偏心轴,确实可以

网友:
没啥好的建议,但是张紧轮还是从下往上压紧比较好,增加啮合齿数。
当然,确实有空间限制的话也没办法啦

网友D:
一组主动轮,一组从动轮,剩下两组都可以作为涨紧轮

网友E:
把固定从动轮的基座做成长孔装配式,用螺栓调节基座就可以了张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有才  赞一下

额,有才就不会这么拿不准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一块板改成移动式的可以吗。不知道你这双排链有什么其他的用途,但从这张图来看多少有点不不合常理。

双排链上要固定一根较长的拨杆,想把链条上两个支点间距拉大点,拨杆受力可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从动轴做成偏心轴,要多紧调多紧。

这个点子有意思,那意思是这个偏心轴安装法兰和后面安装板连接用的孔,是不是要做成圆弧状的腰子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组主动轮,一组从动轮,剩下两组都可以作为涨紧轮

是的,但是作为张紧轮的轴如何调节位置呢,就将轴的安装法兰和安装板连接的孔做成腰形孔?我也担心位置调整完毕后仅仅依靠螺栓压不住安装板和链轮轴安装法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点子有意思,那意思是这个偏心轴安装法兰和后面安装板连接用的孔,是不是要做成圆弧状的腰子孔?

可以打成腰型圆弧孔,但我建议打成圆孔,打密集一些就可以,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固定从动轮的基座做成长孔装配式,用螺栓调节基座就可以了张紧了。

您的意思大概明白了,就是通过腰形孔调节原来固定从动轮轴上下位置实现张紧,有点迷惑的地方就是,调节完后如何锁死这个位置呢?如果仅仅靠螺栓把基座和安装板拧紧,会不会永久了也松掉了,谢谢

网友(点评):
调节后,螺栓锁紧,调节的螺栓也顶紧锁住,基座上面有螺栓固定住,侧面有顶紧。还担心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作为张紧轮的轴如何调节位置呢,就将轴的安装法兰和安装板连接的孔做成腰形孔?我也担心位置调 ...

涨紧轮的张紧装置有很多种,楼主可以查一下,带轮的张紧装置也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紧轮的张紧装置有很多种,楼主可以查一下,带轮的张紧装置也可以借鉴

是的,主要就是空间限制,很多用不了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好厉害,图画的真好

网友:
一般这种布置的主从动链轮,涨紧都是从下往上,因为你链条拉的有些长,从上往下容易把链条撑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