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大师们来看看关于机械铰接的问题

楼主(2018-09-18):
在机械联杆、传动连接时,用轴承、销铰接与铜套、销铰接有什么区别?

网友:
摩擦力不同吧,看速度、负载、使用环境的需要选择不同

网友:
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
难道是皇帝的新衣

网友:
关键和精度要求,受力大小和使用频率有关。
精度要求高,用轴承;
没有精度要求,但受力大,使用频率高的比较重要的位置,加铜套。比如油缸的耳环。
没有精度要求,使用频率又低,就用销连接;

网友(点评):
意思是轴承不利于受力大的需要?

网友(点评):
@gcjy2305 抛开尺寸和空间谈受力,就是耍流氓。^-^

网友:
这个主要看工况和使用的功能,位置度要求高并且高速转动都是用轴承的,我们做治具,一般杠杆压紧机构才会用铰链销和铜套。

网友A:
要看具体场合,你可以把你自己用的场合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网友(点评):
机械助力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场合,你可以把你自己用的场合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用轴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