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8-09-18):
各位好,这是一台炒锅。想问下大家这个行星搅拌器是什么结构,动力如何输入。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有个传动图最好。谢谢大伙。

行星搅拌器

行星搅拌器

楼主:
想传个手机视频的不知道如何上传。。。呵呵

网友:
6楼有更新

网友(点评):
但看似空间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套轴,各转各的,外齿圈固定,太阳轮带搅拌轴,行星轮带偏转轮。

应该是这样。

能否给个简图。谢谢

网友:
楼主参考附图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案是,电机居中带动转盘旋转,转盘上固定搅拌轴套筒,转盘外面是一个固定的齿圈,和搅拌轴头上的齿轮啮合。只要转盘转,搅拌轴就会随动。

网友A:
齿圈也可以是个小齿轮,套在转盘轴外面,比齿圈便宜。

楼主:
谢谢。不过好像不搭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圈也可以是个小齿轮,套在转盘轴外面,比齿圈便宜。

能给个简单的示意图吗?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案是,电机居中带动转盘旋转,转盘上固定搅拌轴套筒,转盘外面是一个固定的齿圈,和搅拌轴头上的 ...

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实际上,除非定制,电机轴不够长,中间需要再做联轴器和加长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除非定制,电机轴不够长,中间需要再做联轴器和加长轴

非常感谢,简图很直观的就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