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明细表怎么拆分合并单元格

楼主(2018-09-18):
公司都是用二位出图,试着自己做个三维模板,发现合并单元格按钮灰色显示,没有激活,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是我操作的不对啊(Crtl+两个单元格)

网友A:
合并很容易,分行比较难办到。

网友B:
自己插入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并很容易,分行比较难办到。

关键是合并也弄不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合并也弄不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无需CTRL,按住鼠标拖过两个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插入的可以

能麻烦做个动态的图吗?我好对比下我出错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CTRL,按住鼠标拖过两个格即可。

多谢!就是这样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就是这样操作!

那么,你就研究下怎么分行吧。。。就是你截图的那个“单件”总计“重量”三个格子怎么实现。貌似我还知道怎么操作才能在SW里实现。

网友:
按住康戳,会变成复制。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就研究下怎么分行吧。。。就是你截图的那个“单件”总计“重量”三个格子怎么实现。貌似我还知道 ...

请问要怎么分行呀
求教求教
看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