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手册学传动

楼主(2018-09-18):
1. 大家设计的时候常用的链传动是滚子链还是齿形链?
2.大家用的同步带是梯形带还是圆弧形带? 如果用梯形带的话,周节制和模数制那个更常用呢?
3.同步带轮的固定又用胀紧套的。 可是看了手册上的胀紧套,没看出来它的结构为什么就能胀紧?
 有高手给画个胀紧套的工作原理呗。
4.V带和平带常见应用场合有哪些? 可以互相替代使用吗? 哪些场合一定要用v带不能用平带??
  哪些场合一定要用平带不能用v带?
5.实际设计的时候,根据什么来选择是用同步带,V带传动,链传动,丝杆传动,齿轮传动呢?
   实际设备中用了链条传动的,可以改为齿轮传动吗? 可以改成同步带传动吗? 可以改成丝杆传动吗?
6,。 这几个传动方式,面试的时候经常考。 要你选择用何种方式传动? 选择了链条传动,还会考你
  链条选型,链轮选型与设计。  手册上也有选型步骤,但是没有实际设计实例,看的懵懵懂懂。

网友:
你确定这是面试常考的问题?
1、基本都是滚子链吧,齿形链一般都是汽车行业发动机变速箱用的,体积大,重量大,价格高,安装维护不方便
2、基本都是弧形带吧,梯形带不适用高速传动
3、与楔子原理相同
4、不能对比吧,平带一般是承载输送用的吧,V带只传动
5、链条传动改为齿传动?你有上过课?这种问题也能问出来?
6、你确定你是机械行业的技术人员或是学生,而不是那种智障企业的智障HR?

网友:
没有一定,只有相对合适。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滚子链,第二个问题是圆弧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