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齿渐开线20°齿轮问题

楼主(2018-09-18):
哪位大神知道短齿渐开线20°齿轮一般用于哪里?与普通的渐开线齿轮区别是什么?

网友A:
齿顶高系数0.8,一般用于对噪音要求不高,承载较大的场合

网友:
你说的短齿是指带变位系数的吗,正变位齿轮,在相同模数、齿数情况下,承载比不变位齿轮大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
20度齿轮常用于重载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顶高系数0.8,一般用于对噪音要求不高,承载较大的场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