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轻的物料怎么保证稳定的取放?

楼主(2018-09-18):
1.信息:现在有个设备,取放很轻的产品,产品很小:2.5x4x3mm,材质为PC.现在采用治具盘摆料,后续可能更换为振动盘供料。
2.方法:现在采用真空吸盘吸取.
3.问题:
    3.1吸盘现在可以很好的吸取产品,但是在放产品时,出现破真空后,物料被带起或带动的现象。(物料没有外力夹持)
     原因分析:1.静电吸附。2.真空残压。
     解决对策:增加一路正压进行破真空,采用节流阀调整出气流量。
     改善现象:1.效果比之前会有提升,也稳定很多。但是产品还是会出现吸盘提升时的摆动现象。今天进行生产,物料有时出现的波动很大,由于,没有
                        检测机构,所以要保证其稳定性。
     解决思路:1.增加卸料机构,但是产品太小,空间有限。
                     2.采用夹取方式。结构改动较大,也不知道夹爪松掉时会不会带动物料。
                     3.计划采取方法:对产品放置时进行X+Y方向的限位,增大破真空正压空气,这样产品既可以定位,也可以有效破真空。

4.求助:
     4.1针对以上个人分析,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或者有不足之处,请指正。
     4.2针对点胶设备,怎么检查胶管的胶水使用情况?
      现在解决对策:采用重量的计数方法大致统计胶水的使用情况。

5.还请大家赐教,在此感谢

吸取物料

吸取物料

网友A:
为什么真空吸头会放下后带动呢?我们用真空发生器和吸头吸很小的产品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呀?你那个真空发生器有没有一个旋钮可以调破真空反冲量的。我们买的进口的带有这个旋钮的,可以调到破真空后没有一点反冲,物料也就不会带动了。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真空吸头会放下后带动呢?我们用真空发生器和吸头吸很小的产品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呀?你那个真空发生 ...

首先,感谢
我是最简单的那种发生器。其他的都是外部加的(压力检测,正压吹气)没有你说的那个旋钮。你的应该是一体型的吧,真空,正压,检测?
你说的真空反冲量是正压出气吗?
有没有相关的型号,方便推荐下吗,我参考下。
你们产品放置时有没有外力,直接破真空就掉了?

网友(点评):
我们的是真空吸料,带正压放料(正压可以调到0),不带检测功能,需要加基恩士的压力传感器(带数显的)。我说的真空反冲量就是正压出气。我们产品放置时有没有外力,直接破真空就掉了(可调正压吹)。

网友(点评):
型号我去看看给你,不过不能拍照片。这方面我公司管的很严,见谅。

网友:
释放时出现“带料”现象,一般有两个原因:
1. 静电
2. 管路残压(真空)

采用正压反吹基本上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楼主提到用的是最简单的真空发生器,那就是说没有正压反吹。后来加上了还是有此问题的话,很大问题可能出在阀门上。
1. 反吹阀门响应时间不足;
2. 反吹阀门流量不足。
问题2可以通过增加大流量阀门改善,吹力大小靠流量调节阀控制。

常见的都是反吹阀门响应时间有问题,控制信号给出后,一般希望毫秒级别下料或放料。但如果选了不合适的电磁阀,仅阀门相应时间就得20~30ms,加上管路长度,最终下料时间超过50ms,肯定就会有问题。

如果有可能,推荐集成式真空发生器,如瑞典PIAB piCompact产品,集成了真空产生阀门、真空破坏阀门、真空发生器、真空过滤、真空传感,阀门响应时间2.4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
我是最简单的那种发生器。其他的都是外部加的(压力检测,正压吹气)没有你说的那 ...

就是这个真空发生器,左边的旋钮就是调节放料时候正压吹气的量的,图片状态是调到0的状态。按型号在网上搜不到实物图片。还是拍个图片给你吧。

网友(点评):
作为BIMBA的代理商,说实话我还真没有在国内卖过这个产品。BIMBA这些年收购了好几个品牌,真空品牌是新的。 图中是真空发生器带反吹气囊,压缩空气信号切换时气囊反吹。

网友:
楼上说的方案均可行, 使用集成式的真空模组, 自带破真空, 可以调节破真空的空气流量.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这里提供另外一思路:

物料被带起或带动, 是否与真空吸盘有关系?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用的应该是普通的橡胶/硅胶吸盘, 这种材料会存在粘连的情况, 尤其是高度运行的时候.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使用硬吸盘. 不要担心漏气, 这么小的东西, 随便吸. 可以搜索一下 SMT吸盘

楼主:
|iseebb发表于 09-18 15:04楼上说的方案均可行, 使用集成式的真空模组, 自带破真空, 可以调节破真空的空气流量.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这里提供另外一思路:

物料被带起或带动, 是否与真空吸盘有关系?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用的应该是普通的橡胶/硅胶吸盘, 这种材料会存在粘连的情况, 尤其是高度运行的时候.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使用硬吸盘. 不要担心漏气, 这么小的东西, 随便吸. 可以搜索一下 SMT吸盘

好的,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真空发生器,左边的旋钮就是调节放料时候正压吹气的量的,图片状态是调到0的状态。按型号在网上 ...

昨天听你的建议,去弄了一个这样的阀进行验证,效果比我之前的两个真空发生器组合起来用确实好很多。
1.阀体切换速度快,反应快。
2.经过验证及相关的参数优化,现在产品放置时基本不会动了。满足要求。不知道用久了之后静电会不会变大导致放置不准?
3.7楼也说的有道理,后续有机会,买几个硬吸盘试试!

再次感谢你们,素不相识,给我提供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点评):
举手之劳,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