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18):
(图片)

楼主:
这是现代重工业机器人

网友A:
我们松下机器人也有类似的情况, 确认连接示教器的电缆线和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松下机器人也有类似的情况, 确认连接示教器的电缆线和电路板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示教器连接线已经测量了,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示教器连接线已经测量了,没有问题

售后呢?如果还有同型号能正常工作的机器人,把正常工作机器人连接线和电路板换上,就能判断是线坏了还是电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呢?如果还有同型号能正常工作的机器人,把正常工作机器人连接线和电路板换上,就能判断是线坏了还是 ...

我们这就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