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roe装配时怎么做到让这个斜杆像箭头一样装配

楼主(2018-09-18):
    如题

楼主:
在线等各位大神回复

网友:
网上基础教学还是很多的

网友:
有装配基准就行了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个杆两头有没有斜面,还是说是个矩形杆装配在上面。有斜面的话通过斜面与平面重合约束就行。没有斜面就要做个基准平面,通过基准平面去约束。基准不会做的话看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个杆两头有没有斜面,还是说是个矩形杆装配在上面。有斜面的话通过斜面与平面重合约束就行。没 ...

这个有两个斜面的,开始是直接在装配图中画出来的,现在重新装配怎么都装不上了

网友B:
发原始文件,让大家给你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个杆两头有没有斜面,还是说是个矩形杆装配在上面。有斜面的话通过斜面与平面重合约束就行。没 ...

赞同

网友:
1.点装配
直角左右两点点击进行ALIN

2.线装配
零件的线与面ALIN, 面面对齐

3.作一个角度的平行面,利用面面对齐后再进行线面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原始文件,让大家给你帮忙。

文件上传了,麻烦各位指导一下

原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