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轴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18-09-18):
我描述的尽量详细点,因为我本身不是数控出身的,也只是才接触这一块,所以有说不到位的还请各位指正!
材质:高速钢(M42),热处理后硬度HRC62-64,CNC数控车床(友佳FTC260)精加工,CBN刀片,线速度100,进给0.08
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加工前端D4.05/4.07部位时出现两端直径小、中间直径大驼峰现象,并且表面粗糙度不是特别好;二是效率比较低。请问如何正确合理的安排加工?谢谢!

楼主:
为什么不显示内容呢?

网友A:
Ra0.1的粗糙度车床是车不出来的,这个直径和长度车出来肯定会出现驼峰现象

网友B:
多好的车床?4.05mm直径线速度100m/分的话主轴角速度近8000转/分?可以考虑下4.05的地方留少许余量后上无心磨,但你这图纸没有留退刀槽,不太好办。

网友C:
硬车是机床刚性和工件的刚性共同保证才能车削出来的,楼主这0.1的粗糙度是车不出来的,至少这么多年,硬车最好也就0.2吧,想要达到这个粗糙度,真是得上磨床

网友D:
不显示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车是机床刚性和工件的刚性共同保证才能车削出来的,楼主这0.1的粗糙度是车不出来的,至少这么多年,硬车 ...

感谢大侠指正。如果不考虑粗糙度,或者粗糙度降至0.4,只想在数控车上加工此工件,请问能办到吗?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显示图纸了

是啊,我自己也看不到,再贴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圆磨

想保证阶梯处圆弧面和D4.05/4.07部位一刀活,上磨床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0.1的粗糙度车床是车不出来的,这个直径和长度车出来肯定会出现驼峰现象

粗糙度可以放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车是机床刚性和工件的刚性共同保证才能车削出来的,楼主这0.1的粗糙度是车不出来的,至少这么多年,硬车 ...

大侠,加工类似产品,请问刀片刀杆如何选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正。如果不考虑粗糙度,或者粗糙度降至0.4,只想在数控车上加工此工件,请问能办到吗?有哪些 ...

硬车粗糙度0.4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机床的转速要高,你这100米的线速度,8000的转速得需要高端点的机床才能达到,另外,楼主这个工件最好是在走心机上加工,绝对不会出现细长轴中间鼓肚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车粗糙度0.4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机床的转速要高,你这100米的线速度,8000的转速得需要高端点的机床才能 ...

感谢回复,没有走心机,也不想外协,自己家设备上使用的工件,只想在自己家想办法加工制作。

网友:
增加回火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好的车床?4.05mm直径线速度100m/分的话主轴角速度近8000转/分?可以考虑下4.05的地方留少许余量后上无心 ...

无心磨,同轴度达不到哦,

网友:
图纸设计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