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拉伤比较严重,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18):
如题如图!
活塞和缸体拉伤比较严重,活塞受伤严重,而且油缸局部区域大面积拉伤 ,内表面已经被啃了不少了。一般情况下油缸出现线拉痕,这个局部拉伤太严重了,活塞和缸体直接报废了。
油缸125/70-1100,前后吊耳连接。

网友A:
小范围拉伤一般都是油里进一些硬质杂质了,比如铁削、焊瘤类的;图二这种大范围的,要么也是硬杂质,要么是上下导向圈磨损完又受到大的偏载,活塞直接啃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范围拉伤一般都是油里进一些硬质杂质了,比如铁削、焊瘤类的;图二这种大范围的,要么也是硬杂质,要么是 ...

同意层主。

网友:
液压油里有硬质杂质,如铁屑,铁粉,应增加过滤装置,定期更换液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范围拉伤一般都是油里进一些硬质杂质了,比如铁削、焊瘤类的;图二这种大范围的,要么也是硬杂质,要么是 ...

谢谢,这个缸上线用了2个月,每天两次,使用频率不高前段时间刚换的密封圈和耐磨环,现场铁粉倒是比较多,拆油缸的时候全是红色的。

网友B:
看到焊缝我开始怀疑,油缸活塞本身同轴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焊缝我开始怀疑,油缸活塞本身同轴质量了。

你说的是活塞和活塞杆的焊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活塞和活塞杆的焊缝么?

是的

楼主:
这个焊缝肯定清渣了

网友:
不知到进液压缸的液压油是否经过过滤?

网友:
不同心,高负载偏磨,硬生生地啃掉了。

网友:
2楼兄弟是大神,顶一个

网友(2019-05-30):
1、具体的油缸的工况如何,为什么活塞用2个U型和一个格莱圈组合,
2、活塞和活塞杆连接还是焊接死的,这个设计以后修都没发修复
3、建议更改活塞结构工况比较差建议用支撑环和格莱圈加纳污环

网友:
我觉得你是油缸安装设计不合理才出现这问题的,前后吊耳连接,承载重的情况下,活塞杆容易变形,密封圈卡坏。

网友:
看拉伤的情况像是电焊时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