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弹性挡圈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8-09-18):
机械新人请问大家,为什么要将轴用弹性挡圈设计下端开口附近的部分比较细,而上端圆弧部分比较粗?
先谢谢大家

网友:
因为弹性主要由细的地方发出,都是粗的刚性太大,太硬,不好拆装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孔用卡簧一般看到的标准都是200尺寸最大了,谁有大于200的尺寸标准,我想找300左右的规格。

网友:
这个跟功用有关系,下面做的小便于卡簧钳搬开,上面做的大是为了保证卡簧的刚度。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慷慨解答

网友:
楼上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做得窄和薄才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孔用卡簧一般看到的标准都是200尺寸最大了,谁有大于200的尺寸标准,我想找300左右的规格。

淘宝有  ,我买过内卡210的

网友(点评):
想要300的开槽尺寸和槽宽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孔用卡簧一般看到的标准都是200尺寸最大了,谁有大于200的尺寸标准,我想找300左右的规格。

这玩意就是狭小空间用的,大尺寸完全有更多的解决办法,不一定非得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