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涂油装置

楼主(2018-09-18):
图示为捻线机捻线示图,原丝筒1在丝筒电机上顺时针旋转,纱线经2(导纱钩)缠绕至纱管3上,如何在2(导纱钩)处或1-2之间实现自动涂抹润滑油?(纱线在1-2之间存在前后摆动)

网友:
照你的意思理解,你要把润滑油涂在线上?

网友:
方块大海绵^_^

网友:
蠕动泵定时定量涂抹

网友:
以前有做过加弹机。先有一个不锈钢滚筒+一个油槽 滚筒半浸泡在润滑内。那个丝只要半包在滚筒上 滚筒转动把油带上。
参考示意图,具体的尺寸转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有做过加弹机。先有一个不锈钢滚筒+一个油槽 滚筒半浸泡在润滑内。那个丝只要半包在滚筒上 滚筒转动 ...

你是在哪家公司做的加弹机啊,想当初我也面试过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哪家公司做的加弹机啊,想当初我也面试过

欧瑞康

网友:
纺织品涂石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