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薄壁平板结构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8-09-18):
RT,材料6063-T6,尺寸229×72×2,平面度要求不大于0.03mm,零件中间有若干1㎜宽,10mm长的通孔,现在的问题是平面度始终达不到要求,求大侠给个号办法。。。。头疼中

网友:
两面夹背板,夹紧。加工若干长条孔时,将背板和零件一起加工。两背板的平面度要满足零件平面度的要求。

网友A:
加工的是天线吧?

网友:
2毫米厚的板材要首先保证平面度在0.03mm以内,如果孔的尺寸没要求,可以考虑一下激光或者水割

网友B:
你加工的是上太空的东西吧,建议你去航天二院找一找办法吧,有老钳工师傅能给你铲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工的是上太空的东西吧,建议你去航天二院找一找办法吧,有老钳工师傅能给你铲平

在3院期间接触过几个特级技师钳工,那是真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是天线吧?

是的。

网友:
楼主图片还是不要上传。涉及商业机密,抱歉不能多说。

网友:
用线切割能保证精度和平面度

网友:
通信用的微带,一般是用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