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W减速电机的溜车的问题

楼主(2018-09-18):
如题,设备中的某个环节,用到升降几机,电机型号K87DRE132-BMG-T-5.5KW,减速比36.52变频器功率7.5KW。电机是SEW的,变频器是施耐德。新设备只用了几个月偶尔会发生溜车现象。
描述:电机带动托盘升降图1 ; 下降的时候电机不是开始是平稳下降,走了一半,它就一个加速落下来了。
有么有人见到过这情况,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托盘下降时,制动单元是机械制动还是电磁制动?在托盘下降过程中,电机转速信号有反馈?

网友:
电机加个刹车吧

网友:
变频器上加了制动电阻就解决了,我们也遇到过

网友:
直流夹持

网友B:
电机换成带抱闸的就好了,你想在哪个位置停都可以。

网友(点评):
升降机的电机一般都是带刹车的,

网友:
使用带制动器的电机。

网友C:
我们连爬坡的皮带机的电机都要带刹车,更别提这个提升机咯

网友D:
快点解决,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电机有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盘下降时,制动单元是机械制动还是电磁制动?在托盘下降过程中,电机转速信号有反馈?

电机不带编码器,但是有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换成带抱闸的就好了,你想在哪个位置停都可以。

电机就是带有刹车的,但是还是出现这种溜车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连爬坡的皮带机的电机都要带刹车,更别提这个提升机咯

刹车是有的,设计的时候这是必要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点解决,容易出问题的

是啊,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不带编码器,但是有刹车

有刹车的话,托盘下降能出现溜车,那就是刹车没起作用了。是不是操作控制有问题?

网友B:
那你加变频器,有加减速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加变频器,有加减速过程

控制是这样的,变频器有的,控制他速度快慢的,然后刹车也有。偶尔就出现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刹车的话,托盘下降能出现溜车,那就是刹车没起作用了。是不是操作控制有问题?

如果是控制的问题的话,那这种问题会经常出现的吧,现在这问题是10天半月可能出现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也有没有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控制的问题的话,那这种问题会经常出现的吧,现在这问题是10天半月可能出现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也有 ...

那就要检查刹车装置,我觉得不能排除操作控制的原因

网友:
变频器上加了制动电阻?????????????????????????????????????????????????????????????????????????????????????????????????????????????????????????????????

网友:
估计是负载比较重,在断电的情况下会出现下掉的情况。

网友:
1.变频器加制动电阻
2.信号线加屏蔽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电机功率选小了。

网友:
或者是使用超载了。

网友:
请加制动电阻

网友(2019-02-15):
问题解决了吗,刚好我们也碰到这个问题,sew电机的抱闸有快速制动接法,通过这个解决的

网友:
Sew快速制动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