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MM的不锈钢板加工如下零件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8-09-18):
供应商说3mm 不锈钢板太薄了,易变形,真的吗?
让我改成5mm板厚的,可是我感觉3mm挺厚的了,
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3mm是太薄了吗?

网友A:
你这个零件是钣金件呢还是用厚板加工成这样,从机加工角度来说当然是越厚越不易变形,但是3mm也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B:
从图纸看,仅仅只是折弯件的话不应该标形位公差,如果需要公差那么就要上机加工,你标了3mm,就意味着需要用4mm或5mm板折弯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纸看,仅仅只是折弯件的话不应该标形位公差,如果需要公差那么就要上机加工,你标了3mm,就意味着需要 ...

确实是标了形位公差,如果是要上机加工,那我标3mm太薄了吗?
如果都要折弯,不是越薄越好折吗?还是他想加工余量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是钣金件呢还是用厚板加工成这样,从机加工角度来说当然是越厚越不易变形,但是3mm也是可以加工 ...

机加工时需折弯后加工吗?

网友(点评):
肯定是折弯后加工啊,保证平行度,或者垂直度之类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加工时需折弯后加工吗?

恩恩,再请教一下哈,那是不是这种折弯后加工的最好厚度是5mm以上啊?还是有一个厚度区间呢?

网友(点评):
看加工量,也看钣金师傅的手艺,折弯时会有回弹,要求是90°,实际折弯出来89°也是很正常的,另外一个,你这个零件如果有公差要求的话,还不如直接加工,毕竟太小了。。。

网友(点评):
当然,如果不需要公差的话,3mm板直接折弯时没有问题的,3mm板对于很多应用场合来说,已经很厚了

网友:
  一般供应商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的,你们要3个厚,他们就做三个厚的啊。 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去做的,而且,三个厚的是冷板,五个厚是热板

网友:
现在的钢板规格3个厚,实际都是减的

网友C:
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形位公差要求高的话,必须要机加工,看着好像还有垂直度的要求,3mm厚的机加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说到点子上了,看看是干什么用的,是否真的需要机加工,不需要机加工的就尽量不用,直接折弯

网友E:
折弯件很难保证公差的

网友F:
没看到有粗糙度符号啊,如果是钣金折弯的就不需要5mm,折弯到位就好了,板厚最好是整个钣金相同厚度,这样便于折弯,回弹量也小。

网友:
厚不厚得看你应用的场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到点子上了,看看是干什么用的,是否真的需要机加工,不需要机加工的就尽量不用,直接折弯

光学上的治具,精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有粗糙度符号啊,如果是钣金折弯的就不需要5mm,折弯到位就好了,板厚最好是整个钣金相同厚度,这样便 ...

恩恩,没有粗糙度要求,有个垂直度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弯件很难保证公差的

那应该不折弯,直接机加工?

网友:
数量多不?不多就直接线切割得了。毕竟有形位公差。

网友:
直接机加工,毕竟零件也不大。

网友:
|瑞香发表于 09-19 08:58
恩恩,没有粗糙度要求,有个垂直度的要求

直接机加。第一,钣金回弹是避免不了的,而且3mm的板厚不够3。第二,这个件机加工做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你再问问供应商,最好是做工艺的,看看究竟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个零件的折弯角怎么没有设计出来?要考虑避让折弯R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