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磨损寿命?

楼主(2018-09-18):
在学习徐佩弦的塑料件设计中,轴承磨损当中有一句话不明白,哪位知道的话给解释一下。
大多数轴承是静止的,轴在转动。反之,轴承转动,轴静止,轴承可提高π倍寿命。
为什么后者可提高寿命?

网友:
有点类似圆弧顶和圆弧底的公路哪个容易坏的情况

网友A:
怎么觉得楼主说的意思反了?
“轴承内圈不动,外圈旋转,通常情况下轴上的载荷方向不变,这样内圈上有一点的受力最大,该点上产生的切应力在每一循环中(钢球滚过此点)都比其他的点大,最早产生疲劳破坏。但对于旋转的外圈来说,承受切应力的点最大值是变化的,且外圈的周长较大,因此接触疲劳寿命要比内圈长。相反,对于外圈固定,内圈旋转的轴承,内圈比外圈的接触疲劳寿命长。
综上,在低速情况下,内圈旋转或是外圈旋转,对轴承的寿命影响不是很大,但在高速旋转工况下,内圈旋转要比外圈旋转的轴承接触疲劳寿命长得多,优势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楼主说的意思反了?
“轴承内圈不动,外圈旋转,通常情况下轴上的载荷方向不变,这样内圈上有一点 ...

谢谢!
您说的是有内外圈的轴承,书上说的轴承是塑料轴承,我认为是一体的。
不过感觉能解释的通:轴承静止,轴旋转,磨损集中在轴承的固定一个位置。轴承转动,轴静止,磨损是轴承圆周上的均匀磨损,所以寿命会提高

网友:
学习到了一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楼主说的意思反了?
“轴承内圈不动,外圈旋转,通常情况下轴上的载荷方向不变,这样内圈上有一点 ...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