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先装钻头还是工件

楼主(2018-09-18):
使用普通立式台钻时,应先装钻头还是先装工件。为什么?
补充一下,本来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都行。可是书上写先工件后钻头,我感觉这样不合理。问其他老师,认为先工件后钻头的理由是这样工件好装,否则装工件可能碰到钻头。可是,万一你钻头没拿稳砸工件上怎么办?再说了,钻头离工件还有一定距离。如果说钻头离工件距离近,那先工件后钻头还有可能钻头把工件划伤呢。

网友:
先装钻头,再装工件,如果工件高度太高,还可以调整钻头的高度

网友:
你把钻头装上,你再安装工件看看,说不定钻头会划到你的手,也说不定工件会打断钻头,

网友:
先工件,后刃具,尤其是大的工件,精密东西后出场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装好钻头连续加工n个工件,算先装钻头吧。如果孔比较大,或者阶梯孔,或者钻孔后倒角,需要换钻头,对后来的钻头来说,算是先装工件吧。所以作为一般概念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判断。

网友:
两种情况都有,看实际情况定

网友: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