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机构求教~!

楼主(2018-09-18):
各位大神,有没有不需要啥导向的顶升机构?或者导向精度不需要很高的。。

网友A:
需要顶多高,顶多重的东西。没精度安装一个普通气缸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顶多高,顶多重的东西。没精度安装一个普通气缸是否可行?

1T左右,高度差不多50~60mm即可

网友:
问题表述不清楚。最好把工况和使用要求说细一点。

网友:
千斤顶  剪刀升降机  参考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液压缸呗,或者电机凸轮结构

网友:
2个1T的丝杠升降机就可以了

网友:
你家电动推杆能推1t啊

网友(点评):
1T很重吗 缸径100的大推力电动推缸就可以上了

网友(点评):
有钱买个行星滚柱丝杆的推杆 直径30-40就可以推得动

网友:
有用过 在单晶炉上800公斤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用凸轮机构,电机驱动,16A链条,链轮。减速电机驱动,0.75kw,25转,足够

网友(2023-10-26):
丝杆升降机、剪刀叉升降机;平行四边形连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