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托辊或滑轮被油污困住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8-09-18):
有没有一种装置,它可以是托辊,也可以是滑轮,但要解决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由于钢丝绳上在上面走,时间一长钢丝绳渗出的油把托辊或滑轮的转动部分给堵死了。
我天马行空的思路就是受力自张紧_不受力再释放,有点像发条闹钟的意思,这个思路的目的就是只要钢丝绳在动让它也一直处在转动之中。
钢丝绳下放时,托辊或滑轮会受力;钢丝绳提升时,托辊或滑轮不受力。
我只是为了写论文,不涉及商业问题

网友A:
想多了,根本不存在钢丝绳的油脂把托辊卡死的现象!只有负载过大导致转动部分轴承损坏卡死,。1,钢丝绳用油脂根据使用部位的不同分为钢丝绳表面脂和钢丝绳麻芯脂两种。表面脂用于股和钢丝绳的涂油,麻芯脂用于钢丝绳纤维绳芯的涂油。钢丝绳用油脂必须保证钢丝绳在储运和使用期间的性能稳定。对钢丝绳涂油用油脂的使用要求十分严格,钢丝绳涂油用油脂除区分为贮藏型油脂和使用型油脂外,随钢丝绳的用途和使用条件不同,所采用的油脂牌号也不相同。钢丝绳涂油用表面脂和麻芯脂的物理化学成分各国标准都做了严格的规定。2,你所谓的受力自张紧,不受力释放,在钢丝绳升降运动中不管是钢丝绳还是托辊不受力是不存在的,而且一直都处于受力状态,并且,滚筒都有相对于钢丝绳尺寸的轨道让其运行,滑轮也有定位槽。不然,就像绳子一样,那还不打结?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导绳器……楼主多了解一下起重机然后再写论文,对你帮助很大。

网友(点评):
你想多了!从事门机保养10余载,钢丝绳渗出油脂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受力自张紧和不受力自释放张力是我的设想,也是根据门机工况所考虑的。

网友(点评):
毕业就开始设计起重机,爬牛头。更换、改造过不少电器柜以及横梁行走轮、葫芦。目前专职研发机器人,兼职设计起重机。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根本不存在钢丝绳的油脂把托辊卡死的现象!只有负载过大导致转动部分轴承损坏卡死,。1,钢丝绳用油 ...

把我想吐的槽都吐满了,好像给你个差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根本不存在钢丝绳的油脂把托辊卡死的现象!只有负载过大导致转动部分轴承损坏卡死,。1,钢丝绳用油 ...

说的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