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数控车床,三档无极,8小时连续高转速能用?

楼主(2018-09-18):
请教各位师傅:50数控车床,250的卡盘,三档无极,最高转速1600,加工小工件时候,需要用高转速,8小时连续用1500转车床受得了吗?

网友:
这和车床有什么关系?油路冷却系统设计没问题就可以了,主轴高速转不要超负载就行,本身伺服就有设计使用寿命的怕什么。

网友:
可以。注意温度变化

网友:
一般机床出厂前,我们只会让机床高速运转2小时。测它的温升变化。各个感觉长时间在高速运转对于机床不太好

网友:
数控机床连续运转是最基本的,8小时不是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一定是机床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