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运行一段时间就提示内存低

楼主(2018-09-19):
特别是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 打开针对某个零件进行修改时,就会有这种提示,我目前内存为8G 镁光 DDR4 2400MHz,难道要换成10G12G 16G?

网友:
哪怕多加4G就好了

网友A:
我16G内存,一样提醒……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6G内存,一样提醒……

网友:
设置、调整虚拟内存 大小。

网友B:
以前用XP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情况,还卡的要死,然后系统加了3GB开关,把内存尽量分配给程序,给系统利用尽量降低,即使卡的不动也没出现过内存不足了,版本是2012 SP5  32位
现在改了WIN7,8G内存,依然是2012  SP5 64位版,感觉还好,百来个零件再打开0号图纸编辑也没出现问题,最多慢了点。
首先确认你们装的是不是64位系统,最主要的时候有没装对了,看看系统属性里是不是真有8GB了,因为我自己电脑试过内存8G,系统也是64位,装好了没识别出来,重新装重新插了才显示8G.
虚拟内存要适量,如果内存足够大,尽量不要设置大的虚拟内存,好像这个是先利用虚拟内存的,硬盘里毕竟慢了,网上有关于这个论点,内存大于8G就不适合设置大的虚拟内存。
系统设置里也尽量设置资源优先用于程序,而不是系统。
solidworks版本越高越耗资源,能用就别急于升级,升级了版本基本等于要升级电脑了

网友:
可能是360的问题,我现在不用360了,从来都没有提示过。

网友:
现在都要用16G了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6G内存,一样提醒……

大侠,加内存不管用,那怎么搞?

网友(点评):
各种插件不要自动加载,设置成需要时手动加载。散热处理好,电子元件温度高了,速度必然就下降了。还有就是兼容性提前查好。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买正品的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XP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情况,还卡的要死,然后系统加了3GB开关,把内存尽量分配给程序,给系统利用尽量 ...

若要本本,3D设计,偶尔渲染,有何推荐?是否一定要工作站呢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要本本,3D设计,偶尔渲染,有何推荐?是否一定要工作站呢
谢~

要做渲染,肯定是带图形卡的工作站好些,一般3D比如solidworks设计,好点笔记本绝对可以了。
上面说不开安全卫士对的,我电脑都是裸奔的,能不加载东西绝对不加载,不过WIN7线程好多,不想XP那样保持18多个开机线程那样了
还有开安全卫士容易丢虚拟文件的,好像是清理垃圾的时候,所以尽量不要开

网友(2019-03-09):
好像还真和360有关系,我的刚才老是报内存低,关掉360立马就不报了用段时间试试,以后就只能裸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