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这种白色的涂层是啥啊?求助高人。

楼主(2018-09-19):
有一种涂层,喷涂在磷化的表面上,厚度约30微米,手摸上去是干燥光滑的,不过用锐器可以刮开去掉,用指甲挂掉卷成耳屎状的,遇打火机可烧融,不过磷化上面的白色涂层即使用六七百度的火焰枪也烧不化,也不变色。
此涂层在高负荷摩擦下,呈现蜡状的油腻感,
次涂层用在接触摩擦的锥螺纹上,接触应力极高。
对其刮下的白色涂层进行荧光分析,成分如下:

请各位大师推测一下,这个白色的涂层是什么?怎么弄的?哪里能买到?

网友A:
尽管对这个问题一窍不通,但是对于楼主描述问题这么清晰的方式表示十分赞赏!

网友:
涂层的目的是什么?能解释下么?

网友:
建议社友咨询专业的涂层公司,在这里找答案无异于大海捞针

网友:
猜是特氟龙,聚四氟乙烯,就是不粘锅用的那种涂层。不过按楼主描述比特氟龙还要好

网友:
是不是先镀钛,再表处铁氟龙

网友:
刚开始看到氟,觉得可能是特氟龙类的,但是还是上网搜索一下,猜测应该是如下两篇论文提及的含钛的耐高温涂层

楼主可以研究下,不过这种涂层应该做的人很少。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管对这个问题一窍不通,但是对于楼主描述问题这么清晰的方式表示十分赞赏!

能上照片,那就更清晰了。